[求助] 如何降低差分放大器的等效输入噪声?

楼主(2023-01-12):
大家通常都采用什么方法来降低等效输入噪声,可以给我点建议,要是有相关的资料那就太感谢大家了

网友A:
增大输入gm

网友:
额,这个讲噪声的章节都会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输入gm

我也尝试过通过增大 输入级的宽长比来提高gm,但最后仿真噪声分析中的等效输入噪声 并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2025-06-02):
加大运放的每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