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双尾型动态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23-01-12):
求助大佬们,我最近在做一个10bit,50M的sar,1.2v的电源电压,比较器的结构采用双尾型动态比较器,关于比较器有点疑惑。
1.看有些论文写的offset要小于1/2LSB,有些又说做高速低功耗这种比较器的offset影响不大,到底是该按照怎么来定呢?
2.我随便搭了个双尾型的比较器,做mc仿真,mean大概在8-9mv,sigma大约3-5mv,不知道这种结构的比较器这种数据对不对,不对的话大约在什么数量级呢?按照1来说我的1/2LSB=1.17mv,超了很多应该有问题,但是又有的论文说的影响不大,所以我现在很混乱,求大佬们解惑。
3.一般来说的话,管子的宽长比该根据什么来设计呢,有没有参考的宽长比数据呢。

网友:
感觉是很好的问题,蹲个回答。

楼主:
有人吗1111

网友A:
单通道没影响,offset仅是一个线性影响,吃掉你的几mV的量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没影响,offset仅是一个线性影响,吃掉你的几mV的量程而已

问下大佬,这种结构的offset一般在个什么范围是符合要求的呀,如果太大的话还是会有影响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下大佬,这种结构的offset一般在个什么范围是符合要求的呀,如果太大的话还是会有影响吧
...

静态offset没影响,关注动态off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offset没影响,关注动态offset

动态offset是怎么看呢,求指点

网友:
哪篇文章上说offset影响不大,可以分享出来看看吗?1.不知道你比较器前面有没有预放大电路,如果有可能影响不大。
2.你的offet怎么仿真的,动态比较器一般要通过扫描输入进行瞬态仿真其offset。

网友:
dynamic offset? you mean noise?

网友(2023-08-17):
大佬你好 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最近也在做双尾动态比较器   看了很多文献  但是现在没有设计的思路  能否解惑一下

网友(2024-03-08):
就是如果你比较器输入共模不变的话,在整个转换过程中offset不变那就不影响

网友:
对于ADC来说的话 Offset肯定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的话 你的输入对管可以做的很大 这样对Offset会有帮助 如果速度高的话 比较器内部的管子基本上只能用Core Device 这样才能保证高速 但Core Device的Mismatch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一般会加入Offset Calibration的结构 除了Offset之外 比较器中还有输入的等效噪声以及Kickback Noise都是对比较器的比较精度会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