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d_scan_segments命令的使用

楼主(2023-01-12):
请教路过大佬,add_scan_segments这个命令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个人理解是设计中部分模块内存在scan chain,然后整个设计在插scan chain的时候将这些已经存在的scan chain用这个命令标记出来,告诉工具这些cell不用插scan了?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麻烦再问一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有些模块需要先于整个设计去插scan chain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有些模块需要先于整个设计去插scan chain呢? ...

比如买的第三方IP,人家做好了scan cha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买的第三方IP,人家做好了scan chain的。

如果是自己的IP呢,我看我司的做法就是在插scan chain的脚本中对某个模块插scan chain。因为不是做这个方向的,找不到人问。所以一直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