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uffer的求助

楼主(2023-01-1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对于时钟信号,比如 晶振 / LC VCO / 环振,它们振荡起来以后一般接buffer,给后面电路。关于buffer的选择:
方式一:直接 接反相器。
方式二:用ac couple buffer,如下图:

我的问题是:
1. 什么场合用方式一,什么场合用方式二?  方式二功耗更大,但出来的时钟相噪更好?不知道理解错没。
2. 如果我用方式二,不知道怎么选取cap 和 res 的值。
    原以为这是一个高通滤波,保证ft = 1/ RC < f signal 就行。仿真发现我的理解不对。
    还发现输入是【正弦波、方波 】对于 方式二这个buffer响应特性还不一样。不过振荡器出来的都是正弦波,重点怎么取值cap 和 res 呢?和输入时钟频率关系大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1,当频率较低,且振荡波形幅度满摆幅时可以选择方式一。方式二的功耗不一定比方式一大,在频率高时往往方式二的功耗更小。因为方式二是带通,方式一是低通;
2,把整个电路当做放大器,电容的左端为输入,电阻的右端为输出,手动计算下放大器的传输函数。计算后你就会发现,要保证系统是负反馈系统(增益为负),那么电阻值是有限制的。确定电阻值后,再根据带通的带宽(即输入频率的大小),来决定你的电容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当频率较低,且振荡波形幅度满摆幅时可以选择方式一。方式二的功耗不一定比方式一大,在频率高时往往方 ...

学习了,仿真了一下方式二的buffer。它的Gain随频率先增大后减小,确实是带通的。
谢谢tang66521!

网友(2023-11-15):
电阻值是有上限吗?计算的结果显示GmR远大于1时才是负反馈呢,应该是电阻有个最小值吧。
楼主验证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