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小白求助!

楼主(2023-01-13):
模块空缺的部分咋个补ptap比较好呢?

网友:
模块周围补一圈,一般宽度3个cont左右或者根据设计师要求。如果你说的是模块已经有一圈ptap,但是还有空缺,那就减小模块之间的距离,再假如你们的floorplan固定了不允许再移动模块,那么就可以跟设计师商量在空缺处填充spares。

网友:
比较空的地方,空起不好看。就中间左右填一根tap。

网友:
空的地方填d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