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随着工艺的提升,特征尺寸变小,掺杂浓度变高?

楼主(2023-01-13):
如题,最近看论文,都提到了一点就是特征尺寸变小掺杂浓度变高,退火时间还减小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特征尺寸变小掺杂浓度变高请百度MOS等比例缩小原则,退火时间减少是RTA设备的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征尺寸变小掺杂浓度变高请百度MOS等比例缩小原则,退火时间减少是RTA设备的进步。。 ...

多谢前辈

网友:
哪里的掺杂浓度?

网友(2023-02-21):
Source leakage太大,要控制

网友:
拿finfet来说,随着尺寸减小,沟道掺杂产生的随机分布效应(RDF)越发显著,所以undoped fin是常用的解决方案
但在源漏端,因为和contact接触电阻的问题,通常需要重掺杂减低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