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一个辅助电路

楼主(2023-01-13):
小弟新人,今天看到一个LDO,第一级输出(第二级输入)之间加了这个,像是稳压的东西。但是有或没有A点电压都一样(DC下)
现在大负载电流不行,去掉这个结构就行,但是拿掉这个相位裕度会降很多(其他不变的情况下)
不太理解,按理来说这个相位裕度主要是看功率管和输出端吧?
又大佬能讲讲这玩意干啥的嘛?或者如何影响电路的
万分感谢

楼主:
谢谢回答,那是负载电流太大,会使VA降低,导致这个结构流过较大电流,影响VFB的大小嘛?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看起来像是为了降低A点的电阻。是片外大电容结构的LDO吗?
相位裕度掉很多是在什么负载电流下的?

网友:
我理解:A点是你的次极点,他为了降低A点看进去的电阻加了那两个diode,但是在重载情况下A点电压低,电流会很大,所以又加了个电阻限流。你如果把这部分去了,A点只能看到ro电阻,极点会往内缩,裕度会变差。如有错误烦请指正。

网友(2024-12-29):
似乎是限流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