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动捕捉测量尺寸的skill

楼主(2023-01-13):
200资产
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这种skill。
功能:选中框住需要测量尺寸的部分,自动捕捉最边缘的层,并测量出尺寸。

网友A:
根据楼主要求简单写了个脚本,小弟献丑了,望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主函数

主函数

GUI调用函数

GUI调用函数

返回结果

返回结果

网友B:
可以实现 你可以写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 你可以写写试试

skill初学者,太多相应的语句不会了,难啊

网友C:
能在详细点?你这个测量对象主要针对的是layer吗,还有你说的框选,应该不包括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在详细点?你这个测量对象主要针对的是layer吗,还有你说的框选,应该不包括器件吧 ...

主要针对对象是layer层没错,就例如一个画好了的版图,我想知道他的尺寸大小,我直接按一个快捷键之后鼠标左键按住将该版图全部框住,之后就能自动捕捉最左边的layer层开始k,测量到最右边。上下也类似。就好比移动版图按M再框选住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针对对象是layer层没错,就例如一个画好了的版图,我想知道他的尺寸大小,我直接按一个快捷键之后鼠 ...

尺寸大小,或者说面积?一个cell的大小,你可以换个思路,cell多大,你覆盖一层layer,测量layer的面积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大小,或者说面积?一个cell的大小,你可以换个思路,cell多大,你覆盖一层layer,测量layer的面积就 ...

就量个x,Y就好了,感觉可以在四周生长个text drawing层,这样对cell也没啥影响,也可以通过直接测量最外围的text drawing来得出xy,但只有点思路,具体实现我还不行

网友:
如果只是想要单个cell,器件,层的面积这个很好实现,但是想要实现像你发的图片那样的没有太多的思路

网友:
可以换个思路,基于框选住的Layer后台将他们copy到一个新的cell里,make a cell
然后对这个cell取bbox,就知道了你想要的左右、上下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要求简单写了个脚本,小弟献丑了,望各位大佬指点指点。

您好,想请问一下思路是什么?还有就是如何操作的,我这边试了几次,但好像有点bug,我是打开了一个版图窗口什么都未选中,在ciw种输入CellArea(),它报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想请问一下思路是什么?还有就是如何操作的,我这边试了几次,但好像有点bug,我是打开了一个版图 ...

选中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试试呢?

已经解决了,选中后再打代码就好了,我之前也试过选中但有一个bug我没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