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轨到轨输入运算放大器怎么能双端输出的架构

楼主(2023-01-13):
5资产
想做一个动态比较器,比较器的架构用的是预放大+latch。因为工艺的原因需要做一个轨到轨输入的运算放大器做预放大电路,想请假一下什么架构能够双端输出。

谢谢谢谢

网友:
NMOS输入对和PMOS输入对组成的折叠cascode结构,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R. Hogervorst, et al., "A compact power-efficient 3 V CMOS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for VLSI cell libraries," in 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 vol. 29,
no. 12, pp. 1505-1513, Dec. 1994.

网友:
都可以做成全差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