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创建symbol时无法显示全部的PIN出来

楼主(2023-01-13):
在创建数量为(0~3863)共3864个pin的symbol时,发现如下提示信息,且创建好的symbol无法显示3864个pin,如下附上图片所示,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 column 8187 of file *string*
*WARNING* hiiPassCmdToIL: String too long (8193 chars), truncating to 8186 chars!
*WARNING* (Parser): string terminated by end-of-line

请问各位前辈virtuoso里面有没有办法画出这样的超大symbol呢?
或者是只能采用总线S<3863:0>方法来画这个symbol呢?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这1000多个pin,用bus不是更好吗

网友:
在symbol editor中加pin时对于采用总线命名的pin选择 "expand on", 可以把总线展开成一个一个单独的pin

网友:
为什么不用bu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