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2 mcmm的问题

楼主(2023-01-13):
最近我在尝试做icc2的mcmm flow。本来的flow是create_corner ->create_mode->create_scenario然后对应的scenario读进对应的sdc,由于我们的设计没有对不同scenario的sdc,只有不同mode 的sdc所以只读了一份sdc。我的问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查看到我读进的sdc是否和设计目标一致读到了对应的mode下呢?
上述操作全是脚本完成,但是我在做图形界面并没有看到读进去的sdc。后来我尝试直接用图形界面create mode并read对应的sdc,发现是可以看到对应的sdc,但是这个过程吐出的脚本和我的脚本并无区别。
所以求助一下论坛的前辈们,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A:
current scenario ,
all_cloc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current scenario ,
all_clocks

这两个命令好像仍然是看不到关联的sdc,请问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命令好像仍然是看不到关联的sdc,请问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吗?

这两个命令好像仍然是看不到关联的sdc
===
用all clock 检查一下不同scenario clock define 能否和sdc 能对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命令好像仍然是看不到关联的sdc
===
用all clock 检查一下不同scenario clock define 能否和sdc 能 ...

好的,谢谢大佬的回复

网友B:
只通过mode读sdc,有概率出错,假如sdc里有与corner相关的命名,就只在一个scenario里设了,其他没设。所以最好通过scenario读sdc,虽然会报重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通过mode读sdc,有概率出错,假如sdc里有与corner相关的命名,就只在一个scenario里设了,其他没设。所以 ...

您的意思是  不在mode和corner里面读入sdc。 在create_scenario 中读入sdc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2023-02-13):
是,因为有些约束是corner相关,有些是mode相关,除非sdc非常标准,比如icc2吐出来的,不然,corner相关的容易漏读。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终选择了在scenario中读入s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