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中的电阻第三端

楼主(2023-01-13):
小弟在用tsmc18时候发现好多电阻都有第三端,按我的理解第三端应该是衬底,但是我发现在电路里的符号明明是三个端口,但是对应的版图却只有两端,比如下面这个rpodw_m( P+ Diffusion resistor with silicide (3 terminal))

版图里Q进去也没有调出衬底的选项

那这个第三端衬底只能我自己画一个衬底接触电极吗?(ps:我记得smic的工艺库就能自动把第三个端口调出来,省得自己画)
谢谢大家!

网友:
版图的应该很清楚这种情况。 这个是P+diff的电阻就需要用N+的guard ring接VDD做隔离。N+diff的电阻需要P+ guard ring接VSS做隔离。diff电阻如果不做隔离,会把衬底阱电位抬起来的。

网友:
这样应该说明这个电阻就应该放到某个衬底电压重而已吧,电阻版图里是有衬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