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中的电阻第三端

楼主(2023-01-13):
小弟在用tsmc18时候发现好多电阻都有第三端,按我的理解第三端应该是衬底,但是我发现在电路里的符号明明是三个端口,但是对应的版图却只有两端,比如下面这个rpodw_m( P+ Diffusion resistor with silicide (3 terminal))

版图里Q进去也没有调出衬底的选项

那这个第三端衬底只能我自己画一个衬底接触电极吗?(ps:我记得smic的工艺库就能自动把第三个端口调出来,省得自己画)
谢谢大家!

网友A:
只需要电阻底下的阱有衬底接触接到相应的电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电阻底下的阱有衬底接触接到相应的电位即可。

所以只能自己画一个衬底接触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只能自己画一个衬底接触了是吗~

需要的,阱是需要衬底接触的,否则会报软连接吧。但是电阻有时随便放比如就在MOS管周围,跟MOS管同处一个阱,MOS的衬底接触就相当于给了电阻的衬底接触,其实总是不自觉之中你就画了,所以不用刻意去在意它。你需要在意的是这个电阻所处的阱电位是否是你电路上的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