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中guardring 总是显示黄线

楼主(2023-01-13):
请教:

layout XL中guardring 总是显示黄线,去不掉?   要高亮显示别的线的时候,总感觉干扰。
用什么办法关掉guardring的黄线么

谢谢!

网友:
没截图吗。是不是marker?

楼主:
不是mark,mark都删除了

网友:
这是LSW中的的y0层,让其不显示就好了

网友:
点击左边的display  先按L 在点击  把亮的v  关掉就好了

网友:
这是用了 Fluid Guard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