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0.18 BCD工艺仿真

楼主(2023-01-13):
最近刚开始用BCD工艺,有大佬知道里面的LDMOS为什么有栅极电压限制吗?

这个是有5V的限制警告
这个是管子的剖面图:

网友:
LDMOS的GOX复用5V MOS,承诺的最大电压只有5.5V。当然是可以再高,但是需要根据电压和总面积依照TDDB模型推算寿命

网友:
LDMOS能用于高压的地方不是栅级,LDMOS因为引入了漂移区,他的drain端能承受高压,其源端和栅端耐压能力不强。所以VGS很低,VGD和VGS很高。这和器件结构有关,所以LDMOS不能反着用。

网友:
漏极有漂移区,可以耐高压;栅极没有变化,依然还是栅氧层,相当于正常的电容,高压自然击穿不能用了。不过有thick oxide的管子,就可以接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