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irtuoso配置问题

楼主(2023-01-13):
virtuoso安装好了,启动的时候出现了下面图示,我猜可能是配置问题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if you don't like systemctl's auto-paging feature:
# export SYSTEMD_PAGER=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Cadence###############################
#Set Cadence Directory
export Cadence_Dir=/opt/eda/cadence
export CDS_LIC_FILE=$Cadence_Dir/license/license.dat
######Virtuoso
export MGC_FDI_OA_VERSION=22.60
export Virtuoso_HOME=$Cadence_Dir/ic618
export OA_HOME=$Virtuoso_HOME/oa_v22.60.050
export OA_PLUGIN_PATH=$Virtuoso_HOME/oa_v22.60.050/data/plugins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share/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dracula/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iccraft/bin:$PATH
export PATH=$Virtuoso_HOME/tools/plot/bin:$PATH
export CDS_LOAD_ENV=CSF
######SPECTRE
export MMSIM_HOME=$Cadence_Dir/spectre211
export PATH=$MMSIM_HOME/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dfII/bin:$PATH
export PATH=$MMSIM_HOME/tools/spectre/bin:$PATH
###########################Mentor################################Set Mentor Directory
export Mentor_Dir=/home/eda/mentor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Mentor_Dir/license.dat
######Calibre
export MGC_HOME=$Mentor_Dir/aoi_cal_2021.2_28.15
export CALIBRE_HOME=$MGC_HOME
export PATH=$MGC_HOME/bin:$PATH
export MGC_LIB_PATH=$CALIBRE_HOME/lib"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环境变量是csh吧?你现在是bash 下启动virtuoso ,应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环境变量是csh吧?你现在是bash 下启动virtuoso ,应该不行

export确实就是bash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port确实就是bash的语句。

那怎么改

网友B:
你先在命令行敲一下 bash回车,然后source ~/.bashrc, 然后再virtuoso,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在命令行敲一下 bash回车,然后source ~/.bashrc, 然后再virtuoso,看行不行

...

还是不行

网友B:
敲一下 which virtuoso 看你的路径设置对不对?如果没有返回正确的路径的话,要看你把软件装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敲一下 which virtuoso 看你的路径设置对不对?如果没有返回正确的路径的话,要看你把软件装哪里了 ...

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B:
那你的软件到底装在哪里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软件到底装在哪里了呢?

opt和home

网友:
你要确保的你PATH环境变量的设置里面包含virtuoso的路径呀

export PATH=/opt/eda/cadence/ic618/tools/dfII/bin:$PATH

这样就有virtuoso了

网友C:
按照楼上改下PATH的路径试试

引用 楼主:
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提示像是没安装成功吧?系统里no virtuos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提示像是没安装成功吧?系统里no virtuoso

是不是没装好,或者没有破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