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ype_id::create::的问题

楼主(2023-01-13):
请教一个问题: 声明m_cfg:
  XXX_YYY_cfg m_cfg;

在new函数中使用type_id::create来创建m_cfg;
  m_cfg= XXX_YYY_cfg::type_id::create("name");
这里的name可以是任何字符串嘛?可以是m_cfg,或者xxx_yyy_cfg也行?

网友A:
不仅仅可以是任意字符串,你还可以使用$sformat()函数在create()里面来进行这个字符串的格式化命名,例如加个for循环然后自动编号格式化命名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可以是任意字符串,你还可以使用$sformat()函数在create()里面来进行这个字符串的格式化命名,例如加 ...

请问前面的m_cfg指针和后面的name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