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相放大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3-01-13):
如图,同相放大器的反馈电阻R1和R2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呢?它“决定闭环增益” 和 “建立负端偏置”的功能不是会很冲突吗,求解

楼主:
自己顶一顶,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A:
你困扰的是最高电压3.3V 这样限制了你的放大倍数吗? 但是放大Av是交流数据,是ac,而到最高电压3.3V是大信号,是slew rate, 一般的op放大倍数都是60db,即1000倍数,你输入就算0.1V,电源电压也不会说到100V

网友:
先搞清楚dc和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困扰的是最高电压3.3V 这样限制了你的放大倍数吗? 但是放大Av是交流数据,是ac,而到最高电压3.3V是大信 ...

我搞明白了,之前困扰我的是输入共模电平经过反馈回路后对输出的影响,总以为Vout,cm=Vin,cm*(R1+R2)/R1,输入共模会直接把输出拉满。现在清楚了,输入的共模电平不一定要在1/2VDD处,根据实际应用可以更改,是0也可以。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