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五管OTA进化?

楼主(2023-01-13):
新手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 这是什么结构,什么原理呢?
这是后续应用,用于电荷泵的限幅,输出信号控制时钟开关,图中参数未调整,求大佬指点原理

网友A:
这是ota吗?感觉像是一个实现ab类输出的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ota吗?感觉像是一个实现ab类输出的比较器

看着像 也有点不像,知识较窄,问问大家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ota吗?感觉像是一个实现ab类输出的比较器

从应用上来看 确实是个比较器

网友:
ota 是ota 这个就是2楼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