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no similar net报错

楼主(2023-01-13):
如图所示,开关管的衬底接着晶体管的源极,使用深N阱晶体管,但该连接线LSV无法在原理图和版图中相互识别,仔细确认之后排除是连接错误,考虑是深N阱的问题,有没有大神能够看看是哪边出了问题

原理图中的net

原理图中的net

版图中的net

版图中的net

LVS报错

LVS报错

网友A:
你M17、M16、M11、M18、M19 你需要分别隔离起来,因为你bulk都接的不一样

网友:
你M17、16、11、18、19 需要分别单独隔离起来,因为她们bulk接的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17、M16、M11、M18、M19 你需要分别隔离起来,因为你bulk都接的不一样

感谢感谢,已解决

网友(2023-07-12):
楼主,请问怎么隔离呀?分别加保护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已解决

是自己改电路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