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的cmdmprobe仿真问题

楼主(2023-01-14):
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运放,在用cmdmprobe进行环路仿真的时候发现差模环路满足稳定性要求,但是共模环路不满足稳定性要求;并且如果单端用iprobe仿真,得到的相位裕度又不一样,如下图所示;想问问若要满足要求,是差模共模环路稳定性都要满足要求吗?那iprobe测出来的又是什么呢?

CM环路稳定性

CM环路稳定性

DM环路稳定性

DM环路稳定性

iprobe测出的环路稳定性

iprobe测出的环路稳定性

网友A:
个人见解:CM&DM 环路必须都稳定,这只是能用的前提,再请教一下看您这个波特图主极点频率不低,有补偿吗

网友B:
都要稳定才能用,iprobe 测出来不对,因为断环的位置不对。注意里面有两个环路。

楼主(2023-02-13):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CM&DM 环路必须都稳定,这只是能用的前提,再请教一下看您这个波特图主极点频率不低,有补偿吗
...

是加了米勒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要稳定才能用,iprobe 测出来不对,因为断环的位置不对。注意里面有两个环路。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iffstbprobe

好的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A:
个人见解:CM&DM 环路必须都稳定,这只是能用的前提,再请教一下看您这个波特图主极点频率不低,有补偿吗
...

你好,请问dm环和cm环的区别是啥?分析的环路路径不同吗

网友:
请问使用cmdmprobe能分别看到DM和CM环路的波特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