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厚栅氧做开关管,存在源漏电压差的原因

楼主(2023-01-14):
图为电路和仿真结果。
为什么会存在这个源漏误差,它导致我的比较器的门限产生了影响。
是不是因为,厚栅氧的开关门门限会比薄栅氧的高一点。
因为在图中产生误差那个点,开关管的电压降低到了3.7V.
我换成薄栅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A:
开启不完全,导通电阻大呗。不想用native可以用一个passga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不完全,导通电阻大呗。不想用native可以用一个passgate

意思是不在饱和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启不完全,导通电阻大呗。不想用native可以用一个passgate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