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 仿真“194”错误

楼主(2023-01-15):
官方教程,AMSDcpiple tb_sine ,生成网表时出现如下错误,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还有,就是AMS中的VPI自定义函数,该去那里找他们的源码?

网友A:
错误信息提示在数字网表中的instance I37,是一个名为multiplier的数字模块,但是其对应的model 名称却叫multiplier2,这是不允许的。应该是在模拟的schematic里面,有一个未删除的用户属性,里面赋值了multiplier2, 删掉就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信息提示在数字网表中的instance I37,是一个名为multiplier的数字模块,但是其对应的model 名称却叫mu ...

我找到了instance I37(就是图中右下角三角形的例化元器件),左边是他的参数表,并未见multipier2。
请问还可以从哪里查看用户属性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instance I37(就是图中右下角三角形的例化元器件),左边是他的参数表,并未见multipier2。
请 ...

这是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