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的形状对后端实现的影响

楼主(2023-01-15):
各位大佬,问一下:
用memory compiler生成sram,regfile之类的有什么讲究吗?对后端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有个设计,工具前端的需求生成sram,但是按照参数生成的这个sram形状是又细又长的那种,到了后端,这么多又细又长的sram摆放会不会对后端的实现有影响呢?

网友:
看整体布局,一般根据整体布局来选

网友:
到了后端,这么多又细又长的sram摆放会不会对后端的实现有影响呢?
===
可以看成是设计需求了, 这个没啥太多好办法。
设计就是需要这些memory,那么就需要牺牲一些绕线资源了 ~~~

网友:
mc 是可以根据文档,指定clumn mux。实现宽一点,不要太长。不是太过分,后端都可以吧,不行换一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