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运放的bandgap的差分信号输入怎么摆放

楼主(2023-01-15):
小弟最近在学习版图的绘制,在画带运放的bandgap,想了解下这个输入的差分信号对(VINN、VINP)是不是不能互相穿过,如果不能穿过,那该怎么布局呀
Inked屏幕截图 2023-01-15  这个bandgap是分了几个cell的,是先画了运放,然后调出来的,现在这个版图需要将VINN和VINP在两个pin引出去,除了左右放之外,其他怎么放都要交叉的感觉。 屏幕截图 2023-01-15  屏幕截图 2023-01-15  这个是电路图和整体版图

网友:
又不是高频信号,交叉就交叉了

网友:
看不懂,高级

网友A:
应该交叉摆放,不然offset会比较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要要交叉啊,bg里面这两个信号交叉平衡环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交叉摆放,不然offset会比较大

你好,这个怎么交叉摆放呀,可以出个示意图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怎么交叉摆放呀,可以出个示意图嘛

DDDD
DABD
DBAD
DABD
DBAD
DD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DD
DABD
DBAD

我猜他问的应该不是这个,而是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DD
DABD
DBAD

是怎么走线呀,上面的差分对信号,和下面的怎么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