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18.04安装C家工具后的库链接问题

楼主(2023-01-15):
按网上大家说的,选择ubuntu18.04系统,安装必要的包后,可以ISCAPE顺利安装完IC618,SPECTRE20,但是启动virtuoso时一个劲报缺xx.so文件,很多so文件是IC618安装目录下的lib或lib64中的库文件,每次到/usr/lib/x86_64-linux-gnu下建立ln -s到IC618下的库文件,就不会报对应库缺失,但还是会报些so文件缺,在search后,发现是/snap/corexx/lib下的库文件。
感觉ubuntu管理库lib和rhel/centos很不一样,大家是怎么处理启动vituoso缺库问题的?
另外,实在是rhel不支持新的机器,在新机器上只有ubuntu能安装顺利。

网友A:
缺的库可以安装,另外calibre 还有系统不匹配的问题,calibre2021版本得去改它的文件才行。还是不推荐用这个系统,遇到问题很多都只能自己想办法,很难搜到有用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的库可以安装,另外calibre 还有系统不匹配的问题,calibre2021版本得去改它的文件才行。还是不推荐用这 ...

有些应该不是库没有安装,我用apt-file search xxx.so去找了,很多找不到,是ic618里头各个工具的lib/lib64里头的库文件。感觉工具不会找lib

网友:
哪个库没有,说具体错误

网友:
官方就不支持ubuntu,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的,另外,在企业生产环境应该没有人用ubuntu,也就只有个人折腾用ubuntu。

网友:
个人在debian 上有去安装过EDA软件,缺lib基本还是可以解决的,有的可以建link链接到其它版本,有的甚至需要用源码编译生成lib.  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EDA软件支持的redhat的版本,或是从redhat版本来的linux发行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