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中遇到offgrid问题该怎么办

楼主(2023-01-16):
我在对齐器件的时候发现它显示offgrid,我用的.18工艺,格点是0.005,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转换成版图的时候没有调好格点,现在格点调好了,依然提升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呀

网友:
开画之前把格点设置好 ,然后再调用版图

网友:
画的时候检查下格点,最高把格点设置写到cdsenv,如果已经off了,用脚本处理下

网友:
格点没设置好

网友:
如果使用工艺标准元件,检查一下是不是标准元件的问题。有时候会碰到工艺提供的标准元件本身尺寸就是offgrid,你不管怎么调都没用,这种一般就waive掉了。

网友A:
我的重画起来太麻烦,就自己手动对的, 不过因为底层都已经过了DRC,所以手动对起来也很快

网友B:
如果是格点的问题,论坛里面有脚本可以修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导出gds,再反向导入回去,格点就自动对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格点的问题,论坛里面有脚本可以修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导出gds,再反向导入回去,格点就自动对齐了 ...

而且导入的时候在设置要勾选选项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grid,操作:edit——convert——To polygon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正解!谢谢!

网友(2024-10-18):
引用 网友C:
而且导入的时候在设置要勾选选项

勾什么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ciw窗口在哪儿?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无效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你好,我输入命令显示没有定义这个功能,请问是打开哪一个ciw窗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出现以下提示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grid

网友(2025-05-26):
引用 网友D:
格点出现错误时:
1.在ciw窗口输入 grid(),然后回车,全选报错对象,改回格点;
2.对于path拉斜线时off  ...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跪求大佬给讲一下

网友E(2025-11-20):
引用 网友A:
我的重画起来太麻烦,就自己手动对的, 不过因为底层都已经过了DRC,所以手动对起来也很快 ...

大佬,我想请问一下,原本精度是0.005的工艺,用0.001格点去画了,并且DRC也没报错,目前也没有其他问题,对于后期流片是否会有影响,影响大吗,我还需要修改已经画好的版图格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想请问一下,原本精度是0.005的工艺,用0.001格点去画了,并且DRC也没报错,目前也没有其他问题 ...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还是跟fab厂确定一下比较好,有的fab厂有默认的格点设置,0.005比较中规中矩,0.001是最小的要求,你更小的格点可能他机器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还是跟fab厂确定一下比较好,有的fab厂有默认的格点设置,0.005比较中规中矩,0.0 ...

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