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前后仿,MOS阈值电压差别过大的问题

楼主(2023-01-16):
  小弟设计了一个动态放大器,在画好版图后利用Calibre提取寄生参数,选择了noRC模式,想观察一下只有MOS寄生参数对电路的影响。

在后仿结果出来之后发现:
1、差分输入对管的阈值电压VTH变化特别大,前仿大概在450 mV。后仿突增至520 mV以上,导致原本设置的工作点偏离。

之后做出的验证:
1、使用了“ABBA”以及共质心匹配进行布局(同时周围添加DUMMY管),但效果不大,VTH的变化仍然很大。
2、单独画一个MOS管,即finger = 1,m = 1。观察前后仿结果,发现阈值电压仍然差别巨大。

疑问:
1、画版图期间是否少在NMOS的周围放置了其他层导致二阶效应严重,使得前后仿差别过大?
2、Calibre提参过程中未设置正确?

下方附上Finger = 1, m = 1的前后仿结果以及版图。

网友:
你在周围画了一圈ring,wpe效应导致vt偏差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1)不加guardring
2)加guarding guarding大小可以试试四周拉长一点
3)加guarding+dummy管子

我试过有次后仿bg启动不了,debug到某一个管子的vth变大了很多,加了dummy管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
看下VB电压有无差异,衬底效应导致vth升高

网友:
请问后仿是怎么看到管子的具体参数的?

网友:
看你这像是T28吧,把管子参数设置里DFM+analog选项打开看看 可能会好一些,这样版图二级效应会小一些

网友:
估计就是二楼说的,WPE导致阈值偏差;
可以试试手动调一下sab之类的东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