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版图XL

楼主(2023-01-16):
请教  如何在打开版图 比如 直接打开 或者在top层的x进入底层的时候 版图为L状态

网友A:
在library manager里选edit-properties,把viewSubType后面改成maskLayoutL;然后把你的.cdsinit里的设置最后改成“nil”:envSetVal("layoutXL" "saveViewSubType"  'boolean nil)

网友B:
意思是每次进入都是L状态嘛?那把XL状态关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每次进入都是L状态嘛?那把XL状态关闭就行了。

进去再关有点麻烦  想进去之前关掉  这个主要是改高层drc时,xl状态会很卡,这样的话就容易崩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brary manager里选edit-properties,把viewSubType后面改成maskLayoutL;然后把你的.cdsinit里的设置最 ...

感谢大神回复  但是我打开edit property 后显示的窗口里没有viewSubType这个选项 我用的时virtuoso618版本 时版本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回复  但是我打开edit property 后显示的窗口里没有viewSubType这个选项 我用的时virtuoso618版 ...

这个其实是layout view的property,要选中layout才会出现,不过这不重要。你把那句.cdsinit 里的script改了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的话就直接加进去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去再关有点麻烦  想进去之前关掉  这个主要是改高层drc时,xl状态会很卡,这样的话就容易崩掉
...

建议就是XL画完图过完验证后就关闭XL状态,后续打开进入均为L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