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路大佬关于power switch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3-01-16):
想请教各路大佬,能否从一下几个方面稍微具体分析power switch的选择:1、driver   2、en(sleep)的单双链  3、VT(lvt,rvt,hvt)   4、gate length(如40nm 50nm 60nm....) 5、nw是否独立(或者说是否自带tap)

网友A:
1. driver无所谓
2. en,单链双链看设计需求。
3. hvt
4. channel 越大越好。
5. nw 能独立最好,省一丢丢电,实在不行,那只能用aon的 nw了,具体看库,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river无所谓
2. en,单链双链看设计需求。
3. hvt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river无所谓
2. en,单链双链看设计需求。
3. hvt

你好,突然想请教一下关于gate length越长越好的具体原因,大佬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关于gate length越长越好的具体原因
===
gate lenght 越长,delay 越大,上电过程变长了之后,电流增加会更加平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gate length越长越好的具体原因
===
gate lenght 越长,delay 越大,上电过程变长了之后,电流增加会更 ...

感谢,还有没有考虑导短沟道效应,gate length越长,关的更严的这种可能呢。

网友A:
考虑导短沟道效应
===
这个一般是模拟那边考虑的,数字不怎么care 这个。

网友:
当然,channel 大一点,漏电小一点,但是小不了多少的,相对其他的漏电,不在一个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driver无所谓
2. en,单链双链看设计需求。
3. hvt

想请教下,
1. driver无所谓,这个用多大的驱动,不用考虑SW  cell要隔多远,考虑tran问题吗?
2. en,单链双链看设计需求。这个我该怎么确定?设计需求?不太懂哦

网友:
1 . 考虑tran问题吗?
===
不考虑。

2. 单链双链看设计需求 。这个需要结合库,designer 一起看,没有固定答案。

网友:
cell要隔多远
===
远一点问题不大,noise 要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导短沟道效应
===
这个一般是模拟那边考虑的,数字不怎么care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