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串联

楼主(2023-01-16):
小弟在用tsmc18做SAR ADC,想把工艺库里提供的最小mom电容串联作为单位电容(因为想尽量减小CDAC的总电容)。这样的话串联电容的中间连接点就是浮空的,这样做可以吗?DRC手册只对mim电容的情况进行了说明,说mim电容一端浮空是unbalanced结构,不允许。但是DRC手册并没说mom电容有浮空端可不可以。
谢谢大家!

网友A:
自己画一个小尺寸的M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一个小尺寸的MOM

自己画的没法仿真呀,不知道怎么写spice model,也不知道怎么过LVS和PEX

网友:
电容不都是并联的吗?哪有串联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