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寄生参数提取时CIW报没办法创建电阻和电容,怎么办

楼主(2023-01-16):
在提取寄生参数时显示警告如下:
“WARNING: [FDI3032] Could not create instances of parasitic device "r": Cell mapping information not specified.
WARNING: [FDI3032] Could not create instances of parasitic device "c": Cell mapping information not specified.”
提取出来的calibre只有mos能正常显示,请问大佬们,我是哪一步没设置对?
我的calview.cellmap文件是空的,这正常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calview.cellmap,这个去你的PDK的后抽取文件夹找,必须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view.cellmap,这个去你的PDK的后抽取文件夹找,必须加这个

好的,谢谢

网友B(2024-07-08):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生成了一个空的calview.cellmap,但是没找到哪里有其他的这个文件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生成了一个空的calview.cellmap,但是没找到哪里有其他的这个文件 ...

我也碰到了,花钱找人帮忙解决了

网友(2025-06-06):
窝工课设,calview.cellmap路径不能默认的,得重新brow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