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18位SAR ADC架构选择

楼主(2023-01-16):
如果想进行18位的高精度SAR ADC设计,是采用一级SAR ADC的结构还是采用hybrid SAR ADC结构,采用一级SAR ADC的话总电容的随位数增加会导致面积和速度的下降,如果采用分段式电容阵列精度会被适配所限制,如果采用hybrid结构会不会对功耗上有很大的增加呢,因为还是想要功耗可以低一些。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考虑两级C+R的结构

网友B:
18位可以换种架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考虑两级C+R的结构

好的好的, 谢谢您,主要是最近看了一些文发现搜到的多数还是用的pipelined SAR ADC,所以一直有些迷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位可以换种架构不

不太可以哈哈哈,因为要求这边SAR的结构已经确定了,可以选用混合型的结构或者是纯SAR的架构,谢谢!

网友:
我咋觉得分段电容比CR好呢

网友:
18bit 真能做到 ?  以前多说R 8bit ,  cap 10bit , R+C   12b . SAR 在上去一般要纠错吧 . 18bit accuracy 那会多少 R+C ?
要多少工艺 ?

网友C:
我分析题目是要做95dB的SNDR,应该对应15-16位的有效位数;应该是110dB的SFDR对应18位精度。(本科新人,刚学习,不对请指正)我的思路是做一个Hybrid架构加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题目是要做95dB的SNDR,应该对应15-16位的有效位数;应该是110dB的SFDR对应18位精度。(本科新人,刚 ...

哈哈哈我也是准备采用hybrid的结构了,同为本科新人哈哈哈哈

网友:
现在的本科新人有那么亿点点牛啊

网友(2023-03-12):
你们的高精度比较器用什么结构呀

网友:
一眼集创赛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C:
我分析题目是要做95dB的SNDR,应该对应15-16位的有效位数;应该是110dB的SFDR对应18位精度。(本科新人,刚 ...

现在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