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电路仿真结果不定状态

楼主(2023-01-17):
我是小白自学Verilog一周,写了一个时序逻辑电路(电路图贴出来了)代码如下:
module D_latch_posedge(q,q_bar,data,clk);
  output  q,q_bar;
  input   data,clk;
  reg     q;
  assign  q_bar = ~q;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q <= data;
    end
endmodule

module BCD_tran_E3C(b_out,b_in,clk);
  output  b_out;
  input   b_in,clk;
  wire    q0,q1,q2,q0_bar,q1_bar,q2_bar;
  wire    D2;
  assign  D2 = ((q1_bar & q0_bar & b_in)|(q2_bar & q0 & ~b_in)|(q2 & q1 & q0));

  D_latch_posedge M1(q0,q0_bar,q1_bar,clk);
  D_latch_posedge M2(q1,q1_bar,q0,clk);
  D_latch_posedge M3(q2,q2_bar,D2,clk);

  assign  b_out = ((q2_bar & ~b_in)|(q2_bar & b_in));
endmodule

检测上面那个D锁存器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在下面(BCD转余三码的电路)
测试代码如下:
module t_BCD_tran_E3C();
  reg  clk=0,b_in;
  wire b_out;
  BCD_tran_E3C  M1(b_out,b_in,clk);

  initial begin
  #40 $finish;
  end

  parameter cnt = 10;

  initial begin:inputclk
  forever
  begin
   # (cnt/2) clk = 1;
   # (cnt/2) clk = 0;
  end
  end

  initial begin:inputdata
  b_in = 0;
  #20 b_in = 1;
  #10 b_in = 0;
  end
endmodule

modelsim里面测试结果总是不定状态,调了一天也想不明白问题在哪,求助大家!(图片是电路图和希望的仿真结果)

网友:
dff reset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