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如何一键替换所有同类型的管子

楼主(2023-01-17):
cadence里,如何一键替换所有同类型的管子

网友A:
你是换工艺还是单纯改电路,如果换工艺,你可以在论坛里搜,有相关帖子,如果改电路,你选择所有同类型的管子后,属性打开后上面有个 apply to  一般是only current,你选all selected 然后选要替换的目标管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工艺还是单纯改电路,如果换工艺,你可以在论坛里搜,有相关帖子,如果改电路,你选择所有同类型的管 ...

好的,谢谢

楼主:
1. 选中一个;2. Ctrl+A; 3. Q; 4. All_selected; 5. 更换; 6. 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