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rtMakeString()函数使用后出现99999999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3-01-17):
在第一张图中,X = 1.53
当用artMakeString(X)取string形式的值给gui使用时,artMakeString(X)= 152.9999999,程序如图二,结果如图三,求助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把  artMakeString  换成  pcExprToString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artMakeString  换成  pcExprToString  试试

感谢,已经成功解决了,方便问一下其中原因吗?

网友A:
老问题了,浮点数精度丢失。数字转字符串都用pcExprToString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问题了,浮点数精度丢失。数字转字符串都用pcExprToString好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