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学习gmid设计中,cadence里面没有gm,gmb,gmoverid的选项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17):
新手小白,自学B站上关于gmid的时候,卡在了gmoverid参数这里:通过caculator里面的OS,点击晶体管后,list里面并没有元器件关于gm,gmb,gmoverid的参数,仿真进行不下去了

像求助一下各位大佬,怎么添加元器件的这个参数显示出来呀!
感谢各位大佬!

网友:
先点OP,然后把OP改成OS,其实就是手打,可以尝试一下脚本,有可能有些参数没有,只有几个,可能是有些工艺不支持OS,我也是小白不懂

网友:
有时候是会弹不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以前也是,多试几次就出来了

网友A:
是要输出gm之类的吗,第一种是用计算器op-list 然后点晶体管,找到这个参数
第二种 可以在输出那里写成这种格式 形如 OP("/M0" "??"),我比较常用

第三种去result broswer里看,选中之后plot就好了

网友B(2023-04-13):
OS数据在你跑ADE里面DC分析的design variable那里设置变量跑仿真才能出来(此时选OP也行),如果你用的参数仿真parameter analysis,应该选择OP,才会有数据,选OS没有数据

楼主:
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3-05-2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楼主怎么解决的请问

网友C(2023-10-07):
我最近在dc仿真设置中,选择sweep variable,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point,但是出来结果是没有扫参,必须用parameter analysis才行,很奇怪。是不是有些工艺库不支持?之前用smic的库是可以的,现在用的是东部工艺

补充内容 (2023-11-2 10:40):
确实是工艺不支持,没有OS

补充内容 (2025-6-16 10:57):
可以用评论区的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有解决嘛

网友(点评):
请问,针对无法使用os的情况下,如何扫描出gmoverid方法的相关曲线图呢

网友(点评):
同东部工艺,可以在ADE里选择output-to be saved-select OP parameter,再选择目标器件,选中所有OP参数save下来,再用计算器提取OP参数,最后把OP改成OS即可

网友:
有可能是工艺不支持,我现在用的华虹90工艺就没有OS

网友D(2024-06-06):
引用 网友A:
是要输出gm之类的吗,第一种是用计算器op-list 然后点晶体管,找到这个参数
第二种 可以在输出那里写成这种 ...

请问我选择完得到的gm只有一个值,并不是一条曲线,这该怎么解决?而且gmoverid,self_gian这些参数都没有,自己改计算器代码、添加scs文件都不行,是工艺问题吗?这样的话该怎么设计呢?用公式手算吗?这样算出来的结果误差会不会太大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选择完得到的gm只有一个值,并不是一条曲线,这该怎么解决?而且gmoverid,self_gian这些参数都没 ...

我的也是这样,各种保存dc工作点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请问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各种保存dc工作点的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请问你找到解决办法了嘛?
...

解决了,在你打开virtuoso的地方新建一个scs文件,以器件名称M0为例,里面写“save M0:all”,save后面有空格。跑仿真的时候模型添加那里把这个scs文件添加进去,然后再跑就有数据了。具体可以看B站上模拟IC——gm/id设计方法学(1)_哔哩哔哩_bilibili,讲的很全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在你打开virtuoso的地方新建一个scs文件,以器件名称M0为例,里面写“save M0:all”,save后面有 ...

谢谢你啊,我试了,也是不行,不过我没有用这个保存也搞出来了。

网友F(2024-07-17):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啊,我试了,也是不行,不过我没有用这个保存也搞出来了。

我这里添加scs文件也不行,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添加scs文件也不行,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成功了,我这里确实是scs文件器件名没有写对,写的时候可以用print点击管子看一下他具体叫什么,再写入scs文件当中。如果没写对,仿真进程中会报scs中的器件名invalid

网友G(2024-08-19):
引用 网友B:
OS数据在你跑ADE里面DC分析的design variable那里设置变量跑仿真才能出来(此时选OP也行),如果你用的参数仿 ...

想问下,选os 与op有什么区别吗? 这两个的应用情况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下,选os 与op有什么区别吗? 这两个的应用情况不一样吗?

具体操作上和意思有些区别,实际数值上应该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我用ADEXL不行,用ADE explorer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成功了,我这里确实是scs文件器件名没有写对,写的时候可以用print点击管子看一下他具体叫什么,再写入sc ...

你好,请问你说的print是什么操作,还有就是invalid的报错在哪里能看到,我在ciw和仿真报告中没有看到呢

网友(2025-03-21):
9楼,射命丸文文,说的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OS数据在你跑ADE里面DC分析的design variable那里设置变量跑仿真才能出来(此时选OP也行),如果你用的参数仿 ...

谢谢,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dc仿真设置中,选择sweep variable,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point,但是出来结果是没有扫参,必 ...

我用东部,只能看到5个参数,set up里连工作区都看不到

网友(2025-05-16):
引用 网友H:
我用东部,只能看到5个参数,set up里连工作区都看不到

同是东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dc仿真设置中,选择sweep variable,勾选了save DC operating point,但是出来结果是没有扫参,必 ...

试了下“ 射命丸文文”所述可以将之前OS取不出来的参数曲线,保存下来,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