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相位滞后超过180,增益大于1

楼主(2023-01-17):
如图题,你们怎么理解
中文版和英文版截图

网友A:
这应该是翻译版吧?这个最好还是去看原著吧,感觉这里怪怪的。

网友B: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从反馈角度看在相位-180时已经变成正反馈了,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翻译版吧?这个最好还是去看原著吧,感觉这里怪怪的。

是翻译版,我忘记说了,我对照了英文版,是一个意思。我把英文版的截图也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从反馈角度看在相位-180时已经变成正反馈了,这是我的理解 ...

我也觉得,虽然在0db处PM=45,但是假如频率在中间一段(PM<0)就有问题了

网友:
振荡的充要条件是:增益=1,相位等于180deg,两者必不可少,缺一不可

网友:
没啥问题吧,条件稳定。可以做根轨迹或者奈奎斯特图去看。

网友:
条件稳定的前提是不会触发不稳条件。
现在看,中间那么大一段频率范围不稳定,输入发一个阶跃,估计响应就震荡了。

网友C:
其实是没问题的。在第二版拉扎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里讲了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据看了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没问题的。在第二版拉扎维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里讲了奈奎斯特稳定性判据看了就懂了 ...

我去学习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