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period jitter计算问题

楼主(2023-01-17):
测试流片的PLL,TIE jitter=67ps,period jitter=115ps,VCO工作频率是192MHz,PLL最终输出频率是1.5MHz,测试的就是这个1.5MHz时钟。仿真时候计算jitter的公式为:
TIE jitter

period jitter

用上面两个公式计算,TIE jitter为61ps,period jitter为2ps。测试数据中TIE jitter基本对的上,但是period jitter差别很大。而且我看period jitter公式中的2L(f)sin2(pi*f/fc)中,由于sin2(pi*f/fc)很小,所以把L(f)的值减小了很多,这样积分出来period jitter就是应该比TIE小很多,那为什么和测试结果对不上呢。请教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period jitter看rms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riod jitter看rms值

恩,我上述说的TIE jitter和period jitter都说的是rms值

网友:
pi*f还是n*f?

楼主:
是pi*f,我写的是pi的符号,论坛字体看着像n,实际上是pi

楼主:
自顶一下,请各位大佬多多发表想法,谢谢!

网友(2025-01-15):
大佬还在做PLL吗。我的看法是,192MHz和1.5MHz的TIE jitter基本相同(不考虑带宽和累计时间的差异),楼主的TIE jitter rms 61ps大了,比一半的PLL大很多。period jitter则1.5MHz可能是192MHz的几倍到几十倍左右,计算的2ps是192MHz的测出来的是1.5MHz的,有差异合理,但是115psrms是2psrms的50倍了,不排除测试问题或者有低频干扰,希望大佬看到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