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芯片,用12nm工艺,做出来是25mm*25mm

楼主(2023-01-17):
换成7nm工艺,是不是14mm*14mm ?

网友:
封装对芯片大小影响更大,

网友A:
同样12nm的芯片, 有的可以封成小的, 有的不得大很多。 当然最先进的手机SOC主要被工艺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12nm的芯片, 有的可以封成小的, 有的不得大很多。 当然最先进的手机SOC主要被工艺限制 ...

BGA和QFN,哪种封装会比较大呢?

网友A:
引脚多的一定BGA, 少的可以考虑QF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多的一定BGA, 少的可以考虑QFN,

所以,同一颗die,BGA封装会比QFN封装更大?

网友:
BGA 和 QFN 都很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