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才能知道各well的掺杂浓度?

楼主(2023-01-17):
大家好。最近要设计新器件,用silvaco仿真,这时各个well的掺杂浓度就显得很重要了,但是这是人家的机密,不对外公布,就是怎么通过PDK来逆推这些掺杂浓度呢?有没有什么思路呢?

网友:
你看下PDK的model文件,里面应该有NCH沟道掺杂浓度,一般NCH和Nsub是倒掺杂浓度,Nsub比NCH大一个数量级,你直接把NCH乘10估计下吧,具体Nsub的浓度是没法计算的,只能看Fab的well imp recipe,这个人家也不会给你

网友:
之前上学时有用过,之前思路就是查论文,通过仿真估计验证,大概知道个量级,找下临界值,不知道还用别的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