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怎么修复AC EM?

楼主(2023-01-17):
各位好,想请教下在innovus里面怎么修复有EM violation的net?我目前知道的方法是设ndr再ecoRoute。还有别的办法吗?可不可以加patch wire?有对应的命令吗?

网友:
想办法在附近多拉一些pg stripe ~~~

网友:
patch wire 感觉不太现实,怕动得多可以试试中间插个 buffer 看能不能修下来

网友:
看数量,发生在tree上还是data上,来找到具体原因再去修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