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再ICC中添加TLU+时需要的map问题

楼主(2023-01-17):
RT,在使用ICC的设置TLU+的时候需要map文件,我找到大佬的脚本lef_layer_tf_number_mapper.pl,可以比对tf与工艺lef文件生产map文件,但是我生成的map文件都是空的,不知道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求救大佬!

网友A:
给个参考例子,这个一般自己手改比较好,因为没多少层metal 和 via
左边是icc tech file 里面layer name
右边是tlup/itf/nxtgrd layer name

211 Bytes, 下载次数: 4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tlup/nxtgrd mapping 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参考例子,这个一般自己手改比较好,因为没多少层metal 和 via
左边是icc tech file 里面layer name
右 ...

谢谢大佬的文件! 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文件中的那个remove_layers是干什么的呢? 而且我在对应itf文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不是金属通向M1的via例如naa、paa这些这个需要管吗?还是只要对应金属通向金属的via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文件! 有两个地方不太明白,文件中的那个remove_layers是干什么的呢? 而且我在对应itf文件的 ...

文件中的那个remove_layers是干什么的呢? tf 里面有的layer, tlup 里面没的。比如下面发现的 naa paa之类。

而且我在对应itf文件的时候,发现有一些不是金属通向M1的via例如naa、paa这些这个需要管吗?

一般只要poly 以上的via 就行了, naa ,paa 的via 一般是电源地的via ,没啥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中的那个remove_layers是干什么的呢? tf 里面有的layer, tlup 里面没的。比如下面发现的 naa paa之 ...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客气客气,实践一把,我说的也有可能是错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客气,实践一把,我说的也有可能是错的 ~~~

map文件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