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楼主(2023-01-18):
某些工艺生成的Memory行为模型可以自行选择使用带有BIST系列端口或者不带有BIST系列端口的。如果利用tessent工具进行MBIST插入,所针对的行为模型应该是上述两种类型的哪一类呢?上述两种类型是否会对MBIST的插入产生影响?

网友:
没啥影响,工具都支持

网友:
没啥影响,工具都支持吧

网友:
用带有BIST系列端口或者不带有BIST系列端口的
===
看看面积速度之类ppa的影响,还有memory 咋测试的方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