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楼主(2023-01-18):
综合的电路时候有个memory,该memory没有时钟端口。读控制信号--RD,数据输出--DOUT。
RD信号现在的产生方式如下图所示。现在DC综合的时候,本意是想沿着红色箭头做时序路径的分析,但是实际报告里确实从clk的下降沿开始沿着绿色线条穿过Blackbox到达寄存器的D端,这条路径我该怎么约束啊,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lib 里面没有timing arc 的话,手工加set_max_delay 之类 ~~~
不过这个是BBox, 设了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 里面没有timing arc 的话,手工加set_max_delay 之类 ~~~
不过这个是BBox, 设了也没有用。。。
...

black有lib的。
绿色的路径有没有方式打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black有lib的。
绿色的路径有没有方式打断

设上去了没啥用啊, 有violation 还能改memory吗 ?

如果这memory是自己做的倒是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