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cv和set_timing_derate

楼主(2023-01-18):
各位,pt里面读入pocv的文件,然后再flow里面还设置了set_timing_derate   ,这二者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网友:
set_timing_derate 是 OCV, 跟 POCV 的关系在网上搜一下会有很多
两者一起使用,一般是希望各自模拟不同的偏差,例如pocv 模拟工艺偏差,set_timing_derate模拟温度电压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