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ocv和set_timing_derate

楼主(2023-01-18):
各位,pt里面读入pocv的文件,然后再flow里面还设置了set_timing_derate   ,这二者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网友(2024-10-28):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A:
传统OCV是一个固定值,比如给cell delay,net delay 乘上一个系数,这样来加一些悲观量。在28nm以后,这种方式对于短path来说过于乐观,对于长path又过于悲观,逐渐发展出了stage based OCV(AOCV)和 statistic OCV(POCV), AOCV/POCV一般用于cell/net delay,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则还是使用传统的OCV方式来加悲观量,包括delta voltage, delta temperature,以及aging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OCV是一个固定值,比如给cell delay,net delay 乘上一个系数,这样来加一些悲观量。在28nm以后,这种 ...

ok,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