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后端综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1-18):
刚刚接触数字后端,最近需要使用TSMC65LP的工艺库综合一个工作在32KHz的数字电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 设置工作条件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设置工作电压吗?比如设置到0.6v,这种工作在亚阈值的情况(毕竟32Khz的工作频率很低,即便工作在亚阈值下应该也能够正确的行驶功能)。
2. 尝试着跑了一次dc综合,在report_timing的时候发现,输入延迟占了很大一个部分,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3. 数字电路主要用在一个低功耗的项目中,但是report_power后发现电路的Internal_power占用了电路98%的功耗,其中大部分功耗是register的功耗,每个Register大概有0.12uW的功耗,这个正常吗?

一头雾水,希望能有大神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1 和你库的选择有关,如果只选择了一个库,可以不用再单独设置
2 可能你的set_input_delay设置的值比较大导致的
3 你对power的分析是否读入了saif文件,或者设置了set_switching_acitvity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和你库的选择有关,如果只选择了一个库,可以不用再单独设置
2 可能你的set_input_delay设置的值比较大 ...

我去试试,十分感谢解答!

网友B:
设置工作条件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设置工作电压吗?比如设置到0.6v,这种工作在亚阈值的情况
===
这个需要库支持,没有0.6v的库,是不能看到0.6v 的综合结果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设置工作条件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设置工作电压吗?比如设置到0.6v,这种工作在亚阈值的情况
===
这个需要库支 ...

那其实就是k库的时候,一定是按照6v去k的,我们设置6v才能看到6v的结果,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库是按照8v去k的,无论怎么样,最后看到的都是8v的电压下的综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其实就是k库的时候,一定是按照6v去k的,我们设置6v才能看到6v的结果,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如果库是按照 ...

跑几次不同电压的综合,大致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