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让calibre生成gds的时候不自动对齐到格点。

楼主(2023-01-18):
请问怎么让calibre生成gds的时候不自动对齐到格点。

我用calibre(图形界面)进行drc检查时,让它生成gds,它应该
是自动对齐到格点了(snap to grid),导致我一个offgrid错误
都查不出来。用cadence自带的PVS就能查出来。

厂家的人说用cadence自己的stream out导出,选掉snap to grid。
然后用生成的gds来检查,是可以,不过比较麻烦。请问有在calibre中
有相应的选项吗? 谢谢。

网友:
calibre 本身就不从virtuoso 产生gds,
你看到的自动产生的gds 也是调用 的virtuoso的接口,整个log 都是在CIW 窗口,跟calibre 没有半毛钱关系

楼主:
谢谢,不过你说的是calibre 从 virtuoso 产生 GD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