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PN和PNP的BJT在制造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18):
如题,好像PNP的BJT相比NPN的会更多更常见,这是为什么呢?有dalao解答下吗

网友A:
你问的是CMOS工艺下的BJT吧?CMOS下的BJT,都是利用寄生结构做的,不会出专门的针对工艺,所以无所谓工艺差别。

至于为什么PNP常见,因为现代CMOS工艺基本都是基于PSUB类型的WAFER做的,也就是P+/NW/PSUB完美构成BJT,但是N+/PW需要另外一个N,就只能找横向的N型注入。

网友B:
基于什么工艺?纯双极还是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于什么工艺?纯双极还是mosfet

是cmos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是CMOS工艺下的BJT吧?CMOS下的BJT,都是利用寄生结构做的,不会出专门的针对工艺,所以无所谓工艺差 ...

谢谢!我对工艺还不是很懂,我再去补补课